三菱通讯

楼主(2007-03-01):
我想通过用VB通过编程口与FX2N通讯,而不用232BD及485BD通讯模块,行否?如果能,协议如何?

网友A:
好象FX2N没这功能?要加驱动?

网友B:
可以的,我都写过,直接通过那PLC的下载口,用下载电缆连接就行了

网友C:
可以利用编程口的0178协议.请参 www.cechinamag.com/blog/chennousstar

楼主:
我用过此协议,但不行,是否我写错了,有谁写过,能否传上来一起学学.

网友D:
可以,而且是专业的监控系统。
电脑监控软件 +SC09编程电缆 + 编程口 +FXPLC ,是最经济实用的监控通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