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1):
我想通过用VB编程通过电脑串口与FX2N编程口(8针圆形)通讯,而不用232BD及485BD通讯模块,行否?如果能,协议如何?编程线是否可用下载线.

网友A:
可以的,连接线就用下载线就可以了

网友A:
我做过这个程序,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B:
电脑监控软件 +SC09编程电缆 + 编程口 +FXPLC ,是最经济实用的监控通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