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1):
盐酸糟液位现在用的是法兰式的压力变送器,寿命都不长(半年到一年膜片就烂坏了)现想换一种料位计。要求4~20mA输出(DC24V)。
请各位高手帮忙想想办法!!该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A:
电容式液位
QQ:24361304

楼主:
能耐强酸吗?

网友B:
我有一种从外部测量的仪表,不跟介质接触,在线安装的,价格36000,如果能接受请来电:02983111848

网友C:
我有垂线式液位计,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它的外表面是聚四氟乙烯,耐酸碱,可以数字输出,价格也适中,如果需要,可与我联系,QQ:252707640

网友C:
当然可以,只要将垂线固定就可,我们是中科院海洋所的,如果需要可与我联系,电话053282771391,郑教授

网友C:
垂线式液位计也叫电容式液位计,是利用电容的大小测量液位,把垂线绑在罐底的一个环上当然可以,也可以沿槽壁固定。对槽内的反应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D:
E+H雷达就行.你只要带24VDC配电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