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1):
有一台CPM1H CPU-61的机子,我修改了一下里面的程式,因为电脑是客户的,我在监控的状态就离开了。过了半个小时客户打电话过来,说232口不能跟人机通信了。我再读程式也读不出来了,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人机是proface的,跟设置有关系吗

楼主:
不发意思 应该是CQM1H CPU-61

网友A:
用另一个编程口试一下能否通讯;

网友B:
确认端口坏了吗?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另外一个编程口可用,但我接了两台人机,现在只能用前面一台人机,后面不能用了,要是后面有警报,只能跑到去排除,非常不便。

楼主:
只能跑到前面去排除,非常不便

网友C:
检查吧可能你该了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吧可能你该了设置
能具体点吗?哪个设置呀

网友C:
你用计算机与PLC可联机的口联上,通过CXP软件查看设置,检查各接口的设置与要接的设备是否一直.
你的PLC有2个RS232口?

楼主(2007-04-25):
一个Rs232口还有一个扁扁的那个呀,我是CQM1H CPU-61呀,一共两个口呀

网友D:
你将CQM1H的DIP开关5打到ON,试一下,通讯灯若有闪烁应该可以通讯.

网友C:
你如果还没搞定,可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