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问题

楼主(2007-03-02):
以前我们公司的风机没有使用变频器,最近按装变频器以后电机频率升到50HZ但是输出电流却只有20--35A电机额定电流89A 50HZ 45KW,现在运行4台风机其中2台使用变频器2台不使用变频器,风机风道是相通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频率可以再上升吗?

网友A:
你们的变频电机吗?

网友B:
可改但很难QQ413862716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们公司的风机没有使用变频器,最近按装变频器以后电机频率升到50HZ但是输出电流却只有20--35A电机额定电流89A 50HZ 45KW,现在运行4台风机其中2台使用变频器2台不使用变频器,风机风道是相通的,请问是什么原因?频率可以再上升吗?
具体原因要看现场!根据你提供的数据,频率完全可以再上升的,上升度应在机械承受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