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2):
一块原已经有程序的西门子S7-300的 MMC换一个CPU就用不了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将原来的程序清除呢?

网友A:
很简单啊,多看看书吧

楼主:
如果你知道,不妨说一下你的高见!

网友B(2007-04-02):
300C系列和标准300系列(就是不集成IO)的的确不兼容
需要将MMC卡格式化

网友C:
1. S7-300 MMC卡能够用在所有支持MMC卡的新型CPU-300模板上.

2. 将原来的程序清除的办法:

   a. 使用S7---->"On Line", 选中所有的 Blocks, 用"delete"键, 能够删除所有的程序块!

   b. 使用"PLC---->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下载一个空的用户程序就可以清除卡中的内容!

   c. 使用西门子的PG( Field PG or Power PG )或者西门子专用的读卡器 Prommer进行格式化!

网友C:
补充: 通常, 西门子将插装了 Flash EPROM 卡的CPU-300定义为标准型S7-300!

网友D: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