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2):
称重传感器AD4401-的A+输出  怎么给PLC  通道用1个    ?     PLC 用传送指令                          控制Q64AD        ?怎样......                          控制电机

网友A:
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经过程序后在转换为模拟量来控制电机
要么就是直接用承重传感器的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达到控制电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