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7-03-02):
各位同行,现有一问题想请教各位:
     电流互感器的主要功能、以及与电压互感器区别是怎样定义的?

楼主:
兄弟们,都出来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是串在主电源上的.电压互感器是并在主电源上的.
电流互感器出来的电流是比例电流,电压互感器出来的电压是比例电压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是将主回路大电流变成5A左右的小电流,用电流表测量。他的原理就是一台升压变压器,一次测为主回路电缆(一匝),二次测是我们缠得线圈,他的变比就是二次测线圈匝数。他的二次测线圈直接接电流表,不允许开路。
电压互感器是降压变压器,将主回路的电压变为100V左右的低压,接电压表测量,其二次测不允许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是将主回路大电流变成5A左右的小电流,用电流表测量。他的原理就是一台升压变压器,一次测为主回路电缆(一匝),二次测是我们缠得线圈,他的变比就是二次测线圈匝数。他的二次测线圈直接接电流表,不允许开路。
电压互感器是降压变压器,将主回路的电压变为100V左右的低压,接电压表测量,其二次测不允许短路
正确.

楼主:
原是这样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