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2):
请发我邮箱:mhf101202@163.com
QQ:398258546
请各位大哥帮忙 谢谢

网友A:
普通电动机的转速由极对数和电源频率决定,不可改变。需要控制电动机转速时可利用变频器来改变电源频率以达到改变电动机速度的目的。
所以用单片机控制电动机转速,也就是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频率的过程。
一般变频器有模拟量(电位器)调速、分段调速和PWM调速。单片机要做的就是根据变频器的要求提供合适的信号来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达到用单片机控制电动机转速的目的。

网友B(2007-04-05):
那样做成本比变频便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