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2):
我现在用AB的PLC检测温度,它的温度模块有四通道,有两通道显示的温度和仪表相同
有两通道和仪表显示差异很大,而且都是把数据采集上来后直接显示的没有经过转换,现在很困惑,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PLC D/A转换

网友B:
你应该检查输入信号是否正常,以及你的程序中选择输入信号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