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2):
请问各位师傅:
     我公司有GP37W2-BG41-24V型的.有两个接口,其中一个是TOOL口,八孔的,和三菱PLC是一样的,不知什么协议的能否直接用三菱的SC-09的电缆呢,另外一个是25孔的,用于连接PLC 的,是RS232的,能不能用来传输画面呢.如果自己做电缆和电脑的九针串口接,各个脚分别怎么连呢?谢谢!

楼主:
我在PRO-FACE网站上没查到这方面的详细资料,请知道的帮帮忙!再次感谢!

网友A:
直接去买一根GPW-CB好啦,自己找资料很复杂的,而且还要去电子市场采购元器件.

网友B:
用232的应该可以,不过没试过,我们的都是可以连网的,21号 PRO FACE 的人来给我们培训,到时候我帮你问问他们

网友C:
Tools口必须用GPW-CB02的电缆,三菱的SC-09电缆是绝对不能用的;

楼主:
谢谢三楼的朋友!我是想自己花钱买的,所以不想花太多的钱.我们公司PRO-FACE只有这一台,而且目前运行良好,所以也不能在公司请购.而我又很想学PRO-FACE.我到市场上问了一下,人家说要二百块,我觉得太贵了,三菱的SC-09只要三十块.而OMRON,永宏的PLC数据线我只花了三块钱买两个插头就做好了.电线公司里多呢.四楼的你那个要多少钱啊?

网友C:
呵呵;
这个需要一个TTL转RS232的电路,不像三菱的那么简单;

网友A:
你买一个MX232的芯片再说.

网友D:
买吧,我们公司买过一个,100多。。

网友E:
ym010w您好!
  如果你是南京,可以跟我联系,我可以帮你打相关的资料,如果想买现成的,我可以给最优惠的价格:
  E:WANGZHENGSADE@126.COM

楼主:
你好,请把价格发到我邮箱里吧:ym010@163.com
但是我在苏州呢,要邮寄吗,最好当面交易

网友F:
wangzhengsad你好!
    我有一GP37W-BG11-24V的触摸屏,你可以帮我打相关的资料吗?(与电脑的通讯连接及中文编程软件)谢谢了!我的邮箱是tyz714@163.com

网友G:
自制proface触摸屏编程电缆接线图
希望和更多的朋友交流.

网友H(2007-04-18):
呵呵;都想动手自己创造;
这是电路图;

网友I:
我想请教一下兄台你欧姆龙的是什么型号的,数据线是用电脑的232连PLC的232吗,如果是,请诉一下方法,谢谢!

网友J(2014-01-22):
回复 网友H:
谢谢分享!!

网友K(2014-03-28):
14楼的图纸好像不能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