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2问题

楼主(2007-03-02):
松下PF2控制器运行时,控制系统投入自动位,PLC立即停止运行,检查后是发生操作错误类型错误.这种错误应该可以在特殊寄存器DT9000、DT9017、DT9018中检查到操作错误发生的地址。编程软件使用的是FPWIN GR。
     哪位高手知道如何用此软件查找特殊寄存器DT9000、DT9017、DT9018中的操作错误发生的地址。
                                    多谢了!!

楼主:
使用FPWIN GR软件能不能查看特殊寄存器DT9000、DT9017、DT9018???

网友A:
可以。打开“在线”---“数据监控”或“触点监控”,在数据监控里写入DT9000、DT9017、DT9018等就可见到内部的参数了。在触点监控里填入R9000等参照帮助里的说明,也可以监控出错信息。

楼主:
多谢了,我试试

楼主:
我试了,不行
DT9000,9017,9018不在数据监控范围内
还有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