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3):
甲乙两地距离2公里,甲地为乙地提供电源,采用地埋式电缆输送,乙方负荷57.3KW,请问采用多少平方的电缆合适呢?我看了一些资料,准备采用90平方的四芯铜芯电缆,但是考虑距离较远,有压降问题,请问电缆长距离输送的压降资料怎么计算的?哪儿有呢?谢谢!

网友A:
宜采用10KV高压送电

网友B:
高等技术类教材就有啊,这都不知道怎么做这行啊 哈哈

网友C:
电缆电阻可以测量出来,电缆负荷电流可以由功率算出来用电流乘以电阻可得出电缆压降,通常压降应小于10%,否则应考虑提高输电电压等级

楼主:
谢谢2楼和4楼的。3楼的这位说法有点偏激,你要是电工就应该知道,电工包含的范围太光了,你如果是一个单位的设备维修电工,根本不经常用到这些知识,就一定能知道吗?是电工就一定都看过你说的所谓高等技术类教材吗?看过长时间不用就不会忘记吗?大家来这里是互相帮助的不是来看别人笑话的,更不能以为自己在某些方面知道的比别人多些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嘲笑别人。学学这儿的老信师傅就知道该怎么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