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3):
怎样用听棒听电机判断故障?根据声音来判断呢?

网友A:
用听棒听电机轴承运转的声音,正常时应是均匀的“沙沙”声,如果轴承缺油则声音有些尖锐,如果轴承滚动体坏了则能听到有规则的杂音,如果声音尖叫温度过高,则必须停机更换轴承。大型电机的运转声音可能会噪音大一些,进口电机的运转声音可能会比国产电机的好一些(就我接触到的)。判断电机轴承的好坏凭的是经验,靠自己慢慢积累。

楼主:
恩 谢谢 楼上的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