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4):
左母线--[〉=   D8018  K7]---------------------[SET M300]---右母线
左母线--[〉=   D 8017 K1 ]---------11--------[SET M301]----右母线
                                              M300

网友A:
就是当D8018大于等于7时置位M300。
第二条的也一样。

网友B:
第一行:当存储器D8018里面的值大于或等于十进制7时,继电器M300置位。
第二行:当存储器D8017里面的值大于或等于十进制7,并且继电器M300处于置位状态时,继电器M301置位

网友C:
D8018为当前年份,D8017为当前月份,也就是到2007年1月以后程序应该有变化了

网友D:
这个有点太“难理解了”呵呵

网友B:
三楼高人,不说我还不知道呢,谢谢提醒。
到2007年1月以后M301置位。

网友E:
te3edsdstyjjdfewwsdr4544232eddw

网友E:
,.cm.asdklk290fas34523

网友F:
手册上有的

网友G:
是不是要程序被锁住了

网友H:
接点比较指令,左边方括号内容,相当于一个接点,条件满足时接通。

网友I:
不是吧,日期的寄存器不是D8018吧?你是什么系列的啊,A系列是D9025吧

网友J:
三菱 FX PLC,手册上有的,D8018 年、D8017,月,D8016, 日,---D8013,秒。
2007年1月1日后,M301置位。一个简单的用时间改变程序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