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4):
请各位予以指导:
某单位新上设备要求电机功率分别如下315KW,,250KW,400KW,500KW
设计单位设计为标准电机,690V,直接控制,本人认为不妥
如下三种方案请各位予以找出最佳途径,并予以分析优劣:
1.  690V   标准电机  软启动
2.  6000V 高压电机  直接启动

注:不考虑380V电压等级,各位可以分电机容量分别分析,本人建议第2种方案,设计单位说不便增加6000V电压等级,说要么采用10KV   高压电机  直接启动,我又提出第1种方案,对此他们对软启动不太感兴趣!
请各位从技术上和设备正常使用情况予以分析,谢谢!

网友A:
10KV直接启动
10KV与6KV的绝缘要求相差不大而电流几损耗要地的多/10KV比6KV 供电要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