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4):
求助,高频焊机的故障

     我单位一台高频焊机,突然故障。
        即:开机后阳极不和磨具接触,按下高压接通,阳极电流无限大,机器过电流保护。而栅极一点电流也没有。 断开阳极到谐振腔的连接就没有不过电流拉 。检查谐振腔一切正常

        又 后检查电子管,电容,电感线圈,都正常。又清除灰尘和锈迹。通电试机还是前面故障现象。

                      非常着急,盼望各位师傅帮忙!

                      谢谢, 谢谢, 谢谢

楼主:
没有哪个师傅教教我吗?

网友A:
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