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4):
粉尘的成分是滑石粉和橡胶粉,粉尘对电器系统有很不好的影响,但是要如何例行保养,请同行指教。

网友A:
粉尘的环境分恶劣,严重,一般,良好,好.保养要看环境的程度来制订维护,恶劣的,一周两次,严重的1--2次/月;一般的两月一次,良好的三月一次;好的一年一次;

楼主:
小叶,你好,请教要如何维护??主要内容是???

网友A:
对于电机的保养要看它的工况运行来确定:24小时且恶劣环境的,一个季度打一次轴承润滑油;1年换轴承;严重的,半年打油.还是要看工况运行及环境.运行时间短的可放宽维护周期,如能改善环境是维护的最好的,可节减开支和人力的投入.维护保养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结合客观环境和设备的运行工况来制定维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