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4):
今天碰到一比较奇怪的现象,我用S7-300和S7-200系统的EM277通讯,S7-300作为Profibus主站,EM277作为从站,从站有12台。组态应该没问题,但是在实际接线时,遇到了难题。前面连接了5台都没有问题,但是当我把第六台的线连接到五号机的插头上,把开关拨到OFF位置时,出现了通讯故障,前五台机器的EM277 上的DP-ERROR灯全亮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论我把六号机的插头打到什么位置,始终通讯失败。只有当我把五号机的插头拨到ON位置,接入终端电阻,通讯恢复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检查过接线插头,也更换过,一直没找到问题,通讯线是一般的两芯双绞屏蔽线,检查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二啊

楼主:
求高人帮帮忙啊!

网友A:
本不该给你回复,原谅你 了,这是常识:一般高速通讯都有终端电阻,接在最远的适当位置,特别是对个站点之间连接,很容易出现“柱波效应”的多次反射现象,使信号发生紊乱。西门子在DP连接器上集成了终端电阻,并有开关进行选择,所以最好在距离长或站点多时将最后一个开关打在ON上。

网友B:
现象:如果你把第六台EM277的插头打到ON位置,通讯失败。只有当把第五台EM277的插头拨到ON位置,接入终端电阻,通讯恢复正常。

原因:Profibus-DP网络的信号衰减太多,导致第六台EM277通讯失败。

对策:

1. 检查Profibus-DP网络起点和终点的DP插头打到ON位置, 你的网络终点应当是第六台EM277!

2. 打开第六台EM277的插头,用万用表测两根线的阻值是否为110欧姆(正常值)?

3.  检查Profibus-DP网络从起点到终点的实际距离,并查看在S7组态里的Profibus-DP波特率!推荐:1.5Mb/s--200米. 若实际距离超过推荐值,要安装RS485中继器!

网友B:
补充:检查Profibus-DP网络起点和终点的DP插头打到ON位置, 中间所有站点的DP插头都打到OFF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