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4):
前不久,我写了一个程序在电脑,PLC为FX1S-20MR
可是我怎么也传不进PLC,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编程电缆是不是好的
用软件能不能通讯成功呢?

网友B:
通讯协议写好没有,电脑有没有提示,电缆有问题吗?三菱好象用的是SC-09吧

网友C:
在传输程序前有没有删除原本内的程序,有没将RUN/STOP开关置STOP位置?

网友D:
楼主都不说清楚~~~~
1)你是用那个软件编的。
2)以前传过的吗?
30的是要用专用的电缆传的SC-09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通讯协议写好没有,电脑有没有提示,电缆有问题吗?三菱好象用的是SC-09吧

看看这个是否正确设置那

网友F:
电缆用的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