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4):
锅炉上的鼓引风我用PLC+触摸屏控制,另外防止此套系统有问题,另外又加了一套手动控制控制系统?能否主电路相同,控制电路不同?他们两个之间应该怎么切换?

网友A:
我想可以用波段开关切换吧
我做过手动和自动切换,情况和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B:
用转换开关切换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