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5):
各位前辈们大家好,我工作的厂里有一台电动葫芦<5T>在吊太重材料的时候吊钩会自动下滑<未超过最大负重>,因为之前没弄过这东西,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应该怎么处理,听厂里的人说里面的类似于抱闸松了,要调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指点的,谢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台电动葫芦所在的轨道上还有一台,挡在前面无法靠近上面所设的检修台面,所以都没位置检修,只有外面有一个一平方左右的类似于吊桥一样的检修位置,只能刚好够到电器线路部分,后面电机尾部都够不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不可能为了这东西再请台吊车来吧,愁呀!

网友A:
是抱闸松了

网友B:
1. 首先将电机风扇罩子打开,用内六角落扳手松开三个固定镙丝,再将抱闸调整镙丝往里调一至两个镙孔位置,最后上好固定镙丝就可以了.

网友C:
也许抱闸皮该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 首先将电机风扇罩子打开,用内六角落扳手松开三个固定镙丝,再将抱闸调整镙丝往里调一至两个镙孔位置,最后上好固定镙丝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是电气专业的,也经常处理葫芦:应该是抱闸问题

网友F:
如果是断电后下滑,那就是抱闸松了,如果是提升时下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G:
包闸松了,时间长的话磨损严重就该换了,找个人字梯就可以搞定,不是太高的话。太高搭脚手架

网友H:
3楼的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断电后下滑,那就是抱闸松了,如果是提升时下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I:
如果2楼与6楼的方法解决不了问题就有可能是连轴器磨损或电机轴承坏!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因为位置太高,而且又没有位置检修,所以现在一直搁置下来,好在日常工作还能用,如果真要修的话只能是搭个架子了,呵!

再次谢谢大家的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