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ZCP指令的作用?

楼主(2007-03-05):
TZCP指令有什么用?
能不能给个例子?

网友A:
时钟比较指令
将两点时间进行比较
编程手册上375页有例子的:
TCZP D20 D30 D0 M3
D20/D21/D22与D30/D31/D32中的时间比较
三种结果状态与M3/M4/M5对应

网友A:
是少说了一个
是D0/D1/D2和D20/D21/D22与D30/D31/D32比较

楼主:
是不是D0 D1 D2表示的时间和D30 D31 D32比较 如果前者大于后者 M3为1
D30 D31 D32表示的时间大于D0 D1 D2表示的时间但是小于D20 D21 D22表示的时间 M4为1
D30 D31 D32表示的时间大于D20 D21 D22表示的时间 M5为1?

网友B(2007-08-31):
编程手册上有的,一概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