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5):
富士变频器FRN355P11S-4CX,电机功率315KW,额定电流544A,出现电机烧坏现象。海拔约1700M。请高手分析分析事故原因。参数F03最高频率为:50HZ,
F04基本频率为:50HZ
F05额定电压:380V
F07加速时间:60s
F08减速时间:30s
F23启动频率:5HZ。
由外部端子4~20mA控制。

网友A:
烧坏了?哪里烧坏了 说的太笼统了

楼主:
re
是电机线圈烧黑,严重损坏。我觉得可能是默认过流保护电流设的过高。

网友B:
变频器还能用?

楼主:
re
变频器正常。
带水泵负载。

网友C:
电机不好 绝缘老化

楼主:
re
如果电机是无法改变的,也可能会有绝缘老化的问题。这种情况可有解决的好方法?
实际情况是:电机原来由软器启动,改变频启动后也运行过一端时间,有时也会运行于50HZ。

网友D:
遇到过.支持6楼专家.我见过佳灵280的变频器.电机烧了.变频器好的

网友E:
参数设置问题,V/F方式选择应该选“风机水泵”。

网友F(2015-03-03):
海拔1700m
非常可能是散热问题
海拔高了,空气稀薄了,人感觉不到,但是散热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