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常见的PLC

楼主(2007-03-05):
有谁知道MIKOM是什么牌子的PLC?有相关的软件吗?谢谢

网友A:
这种很不常用的 PLC 很难弄

网友B(2007-04-19):
的确是这样,因为别的plc都可以用型号在网上查到,偏偏是这个查不到。
对了,老兄,你这个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我见到的是用在山东铭泰的胶印机上面的,型号是
MVP-27ES01R  ,MIKOM到底是什么牌子啊,还有一个印刷上用的智能电子双张控制器也是这个地方产的,但是上面有中文。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吗,哪儿产的?

网友C:
按型号看与台达的只差一个字符,多是国内仿制台达的;台达的是DVP;

网友D:
这是哪个国家的?

网友E(2008-07-31):
就是!
没有相应的软件,每一次无论是什么问题都得返厂或是让人来修!
非常麻烦!不仅费钱而且耗费时间!
不知道能不能用三菱或是四门子的替换他???????

网友F: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的话,什么品牌的都可以替换的,jsqjxh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