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普通电机

楼主(2007-03-05):
变频器带普通电机,有一37kw的西门子变频器,拖动37kw普通电机,请问转速能超过额定多少?

网友A:
怎么这么冷清啊``没人回答哦 ...

网友B:
最好不要这么做,除非你询问电机厂家电机可以用于变频.
否则除非你是工频下运行,这样转速是额定的

网友C:
RE
37kw变频带37KW电机?变频器要比电机容量大。普通电机输出最高频率肯定不如变频电机。具体可以超频多少不清楚

网友D:
频率设到60HZ没问题。

网友E:
普通电机超过50HZ就会有振动.杂音.轴承寿命问题,还有电机及机械强度上的问题.超过50HZ运行,37KW的变频器带37KW的电机也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