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5):
同志们好:

   本人最近碰到了一个问题,是关于恒压供水的问题。三台泵共用一台变频器,当系统压力达不到设定压力时,要将变频器切换到第二台水泵。此时要将第一台泵(频率已经到达50Hz)切换到工频,两个接触器(工频和变频接触器)的间隔时间时多长,还是同时切换呢?
    听说此种切换学问很多,老弟一直搞不清楚多台泵的切换,欢迎同志们讨论。
   本人邮箱:baslimin@126.com

网友A:
当第一台泵的供水压力达不到系统要求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工频下启动第二台泵,
然后调节第一台泵的频率。如果第一台泵的频率又达到工频,还不能满足系统压力要求,可以启动第三台泵,然后又调节第一台泵的频率。
如果说第一台泵到工频后,把第二台泵接到变频器下好像不容易实现吧?我觉得
不知道你们这个系统是用plc控制的还是直接用变频器控制的,要改一下程序或者参数。

楼主:
我们的控制系统是直接用PLC控制的,通过两个接触器控制工变频的切换。

哪位同志还有好的建议,请赐教!!!

网友B:
PLC可以同时控制多太泵的变频和工频,切换时间可以是同步的,变频器的参数需要调整,把变频器的停止方式改为空转停止就好了!最好是启动模式也修改一下,改成转速跟踪启动。

网友C:
转换这里我倒觉得不是很复杂。关建是我的PLC怎么才能知道第一台泵到了最高频率而还没达到最高压力。。如果知道怎样处理这个条件的话。我想。其它的都不是很复杂。
楼下的有什么意见呢

网友D(2007-04-21):
在泵的出口加个压力传感器嘛  把压力检测值送到PLC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变频与工频切换
我同意4楼的,但也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用变频器逐个的起动电机,
     2,在变频器运转到50HZ时最好用PLC来控制切换到工频,
     3,注意工频与变频的相序,
     4,注意设定频器的有关参数,
     5,注意外部接触器互锁电路,

我爱好工控自动化,更爱好工控朋友...
     QQ496035640

网友G:
                                           变频-工频切换技术秘诀

   变频-工频切换时,出现变频炸机,出现空开跳闸,由此出现了各种解释,使变频-工频切换成为一个是忽难以逾越的门槛。
   例如,有人说“必须保证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相序一致,这样才有可能切入”等等。如果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真的相序一致时,变频-工频切换时变频照样炸机、空开照样跳闸。显然原因绝不是因为什么相序、相位等。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用电压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不管你怎么调整变频器输出的相序、相位或其它,测量结果都是工频380V线电压。
   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是工频380V线电压,你能直接进行变频-工频切换吗?直接切换能不炸机、跳闸吗?
   所以变频-工频切换的技术秘诀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能短接,只要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会短接,那你的方法一定能保证切换成功。
   怎么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短接呢?方法很简单,你用一个接触器1断开变频器输出与电动机的连接,再用一个接触器2接通工频与电动机,用接触器1的常闭触点去接通接触器2的电磁线圈,即接触器1和接触器2一定要互锁。这样就保证了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可能短接,你的切换就再也不会炸机、跳闸了。

操作注意事项:

1、要切换工频的电机,停车方式设定为自由停车,切忌不能软停车;
2、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停止按钮与变频器停车按钮为同一复合按钮,即按停车时,变频器停车随之接触器线圈断电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
3、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启动按钮与变频器启动按钮联锁,即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
4、电动机接入工频的接触器,其线圈控制回路由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保证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后接入工频;
5、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6、这里要注意电动机接入工频的相序要保证电机切换后转向一致!

7、工频到电机应设一隔离断路器;

“切换400KW的电机,高压侧都跳闸”

  1、看来大家对大功率电机切换工频存在疑虑;
  2、这里担心电机惯性运动期间发电,大可不必,但是什么原因造成跳闸?
  3、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个是大电机脱离电源后,绕组由于分布电容还存在静电电压,切换时出现操作过电压;
  4、另一个就是,电机还没有完全脱离变频器(例如电弧还没有熄灭),工频过早完成切换,形成工频短路;
  5、解决的办法是,首先让变频自由停车,电机再脱离变频器,然后再切换到工频,就可以排出以上原因造成的切换跳闸;
  6、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差!!!

    变频与工频的切换,用PLC控制切换过程时,切换的秘诀是变频自由停车到切除电机要有0.1秒的延时,由电机从变频切除到工频接通要有0.2--0.4秒的延时,整个过程最多0.5秒完成;

楼主(2007-06-05):
谢谢各位大侠的精辟论谈。
小弟受益匪浅。
感谢!!!!!!!!!!!!!!!!!!!!!!!!!!!!

楼主:
不过本人觉得2楼的实现比较容易一点。

网友H: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频率上限输出,PLC接收到频率上限信号,以这个信号作泵切换就OK.

网友I(2007-07-24):
我有做过两台电机的,不难!

qq :516495600

网友J(2013-08-07):
楼主现在应该的很熟练了吧

网友K(2023-05-07):
都瞎几把扯淡,小功率的这样做是可以,也没什么问题,大功率的直接切得用多大的空开多大的接触器?比如400KW的电机能这样干吗?那接触器的寿命会有多长?如果可以, 那ABB还出一款相位相序检测同步卡干嘛?人家傻吗?

网友L(2023-12-15):
引用 网友G:

                                           变频-工频切换技术秘诀

   变频-工频切换时,出现变频炸机,出现空开跳闸,由此出现了各种解释,使变频-工频切换成为一个是忽难以逾越的门槛。
   例如,有人说“必须保证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相序一致,这样才有可能切入”等等。如果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真的相序一致时,变频-工频切换时变频照样炸机、空开照样跳闸。显然原因绝不是因为什么相序、相位等。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用电压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不管你怎么调整变频器输出的相序、相位或其它,测量结果都是工频380V线电压。
   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是工频380V线电压,你能直接进行变频-工频切换吗?直接切换能不炸机、跳闸吗?
   所以变频-工频切换的技术秘诀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能短接,只要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会短接,那你的方法一定能保证切换成功。
   怎么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短接呢?方法很简单,你用一个接触器1断开变频器输出与电动机的连接,再用一个接触器2接通工频与电动机,用接触器1的常闭触点去接通接触器2的电磁线圈,即接触器1和接触器2一定要互锁。这样就保证了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可能短接,你的切换就再也不会炸机、跳闸了。

操作注意事项:

1、要切换工频的电机,停车方式设定为自由停车,切忌不能软停车;
2、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停止按钮与变频器停车按钮为同一复合按钮,即按停车时,变频器停车随之接触器线圈断电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
3、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启动按钮与变频器启动按钮联锁,即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
4、电动机接入工频的接触器,其线圈控制回路由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保证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后接入工频;
5、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6、这里要注意电动机接入工频的相序要保证电机切换后转向一致!

7、工频到电机应设一隔离断路器;

“切换400KW的电机,高压侧都跳闸”

  1、看来大家对大功率电机切换工频存在疑虑;
  2、这里担心电机惯性运动期间发电,大可不必,但是什么原因造成跳闸?
  3、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个是大电机脱离电源后,绕组由于分布电容还存在静电电压,切换时出现操作过电压;
  4、另一个就是,电机还没有完全脱离变频器(例如电弧还没有熄灭),工频过早完成切换,形成工频短路;
  5、解决的办法是,首先让变频自由停车,电机再脱离变频器,然后再切换到工频,就可以排出以上原因造成的切换跳闸;
  6、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差!!!

    变频与工频的切换,用PLC控制切换过程时,切换的秘诀是变频自由停车到切除电机要有0.1秒的延时,由电机从变频切除到工频接通要有0.2--0.4秒的延时,整个过程最多0.5秒完成;

建议封精。
分析的到位、透彻、精辟。单台变频器控制两(多)台泵,循环软起动恒压供水应用中的变切工,关键在于切换执行动作的 时序!变频器必须设为自由停机等。以及程序中、二次控制电路中,均应有:变、工 接触器之间互锁,变、变 接触器之间互锁。是解决 变切工 时跳闸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