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泵切换设计讨论

楼主(2007-03-05):
工频,变频切换时间讨论
同志们好:

   本人最近碰到了一个问题,是关于恒压供水的问题。三台泵共用一台变频器,当系统压力达不到设定压力时,要将变频器切换到第二台水泵。此时要将第一台泵(频率已经到达50Hz)切换到工频,两个接触器(工频和变频接触器)的间隔时间时多长,还是同时切换呢?
    听说此种切换学问很多,老弟一直搞不清楚多台泵的切换,欢迎同志们讨论。
   本人邮箱:baslimin@126.com

网友A:
不要共用变频器,最佳为两个工频(不到设定压力用),一个变频(正常供水用).

网友B:
要等带变频的泵停下来以后再将该泵切换到工频

楼主:
水泵在运转的时候不能切换吗?
在确定水泵运行到了50Hz后是不是可以通过先断开变频接触器、再闭合工频接触器实现切换。

网友C:
先断开变频器在闭合工频接接触器

网友D:
变频到了50hz后先停止变频器输出后,断开变频接触器,在0.5m左右把工频接触器吸合,然后第二台泵变频接触器吸合,

网友D:
还有不明白的可到www.yifeikeji.cn下载中心下载 zyg变频供水控制器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变频供水电气原理图

网友B:
如果当变频转到50HZ马上切换到工频,电机会过电流.

楼主:
谢谢同志们:
   有事您说话!

           basli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