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5):
有哪位知道如何将PRO-FACE GP377人机界面内的日文程序转换成中文程序?多谢.

网友A:
只 能重新做程序,没有现成的"日文-中文"程序转换工具.

楼主:
那我如何把日文程序读出来呢?用英文软件行吗?

网友A:
完全可以.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上载程序的时候保存的文件名不要出现中文,用英文和数字的组合就行了.否则会有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