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车床刹车不好使

楼主(2007-03-05):
一台50车床,经查排除电器故障,我的疑点有两个:
1,刹车电磁阀(机械部分)闭合不紧
2,液压部分有问题
由于没有替换件,对刹车部分的结构不了解,无法继续判断,望有经验的同行指点。

网友A:
我对车床不大了解,但我单位有行车(桥式起重机),它的大车行进电机原来用的是电磁线圈抱闸,电机得电时线圈得电吸引衔铁动作松开刹车,电机停电时它失电抱紧。后来因为线圈经常烧毁,更换为液压抱闸,原理大同小异,只要电气部份得电动作,那故障原因就是机械部份有问题。找机修的吧!

网友B:
机械故障,更换液压油或加添油,排空空气

网友C(2007-07-04):
刹车部分要按要求(说明书)调整间隙,整个圆周方向要一致,偏了就会磨损,而且刹车不灵。弹簧(或油压)要调整到适当压力。

网友D:
看看液压,压力多少太底修泵。调整磨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