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5):
第一个问题,如果下位机用来采集数据,而且全部挂在RS485总线上,再在总线上挂一个EDA485/232,那么这个EDA485/232怎么和装有组态王的电脑连接呢?是插在电脑的串行口上么?
第二个问题,组态王好象支持128个串口,可是电脑上只有2个串口啊,怎么回事?
第三个问题,新建I/O设备时,要填写一个设备地址,这个地址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楼上的“小儿科”怎么不回答一下啊:)
1,EDA485/232是一个232的转换器,当然要插在电脑的串口上了;
2,电脑上加装多串口卡;
3,设备地址就是你485总线上的每个设备的地址,就像局域网上电脑的IP地址一样,你要在设备上设定好地址,再在组态王上对应每个设备设定相同的地址。

楼主:
多谢,不过再问一下,设备地址设怎样设置的?是用生产设备的公司提供的软件吗?

网友B:
是的,编程或调试软件里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