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5):
发错了!看下帖

网友A:
1/3(R1+R2+R3)

网友A:
R1*R2*R3/(R1+R2+R3)

网友A:
第一个公式适用3个电阻相等的情况,第2个适用于3个电阻相等或不等.

网友B:
3Ω    3个电阻并联   方法:a到b  有几条路径  足条的画出  就知道了!

网友C:
3个电阻并联:1/R=1/9+1/9+1/9
R=3

网友D:
1.图画错了,电阻符号应该没穿透!穿透了的是保险符号!
2.划出等效电阻是三个电阻并联.总电阻是3欧姆!

网友D:
1/3(R1+R2+R3)
5楼的错了!(1/3)任意电阻的阻值,只用在电阻值相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