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5):
我是一个初学着,现在有一个项目,就是把原先的150个 S7-300通过添加一些设备(PC和别的什么卡或者软件)来组建一个管理层的网络.本人对PLC不太熟悉,还望高手多多指点,急在线等.

网友A:
如果你想采用总线连接方式要买个pc上插的cp5613
是ide接口.
如果你是用串行接口,这么多plc估计会很麻烦,有信号损失的问题.
用总线就好了.

楼主:
150个S7-300之间怎么通讯呀?都挂在 Profibus总线上吗?还是一个S7-300做主站,别的做从站。
我的WINCC所在服务器和S7-300之间的通讯是工业以太网,那我怎么和150个S7-300通讯呀

网友B:
就目前的西门子技术来说,150个组成一个网络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DP总线的最大能力在126个设备在一个网段。而且你的Wincc服务器有那么大的能力拖动150个通讯连接吗?你的CP通讯卡能与150个通讯吗?请仔细查阅西门子选型手册后再来规划你的项目。

楼主:
谢谢,是单位的领导让我做一个方案,我以前没有接触过S7 WINCC之类的西门子产品。请教大虾,我想添加服务器把150个S7-300的数据汇总起来,应该怎么办呀?用OPC能不能成功呀?

网友C:
呵呵,150个S7 300的站,我想你是搞错了吧,初学者不应该去想这种问题

网友D:
可能的解决方案:

1. 使用DP/DP Coupler或者DP-Master/Slave等办法, 将150个S7-300PLC数据集中到30台S7-300PLC上.

2. 使用一台WinCC服务器(CP1613卡)和30台S7-300PLC(CP343-1卡)建立以太网S7通讯连接.

注明: Wincc V6.0服务器最大能力驱动32个以太网S7通讯连接.

楼主:
谢谢,如果我在一台Wincc服务器上用两块CP1613卡,能不能和60个以太网S7通讯?还是Wincc V6.0服务器最多只能和32个以太网S7通讯,服务器上有多个卡也不行。

另外问一下如果采用DP-Master/Slave,不是每个主站可以连接30多个从站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集中到30个PLC上呀,集中到5个上面行不行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D:
1. 一台Wincc服务器上即使你用两块CP1613卡,也还是最多只能和32个以太网S7通讯.因为WinCC软件的"瓶紧", 你是无法用增加网卡的办法来克服.

2. 如果采用DP-Master/Slave,每个主站PLC最多可以连接124个从站PLC.在主站的DP网络上,你要安装3个RS485中继器.

3. 至于将将150个S7-300PLC数据集中到30台S7-300PLC上,还是集中到5个S7-300PLC上,或是集中到2个S7-300PLC上.取决于你对网络安装与S7程序编写的工作量估算!

楼主:
谢谢大家特别是robertjml,让我知道了很多知识!
最后采用的是:使用5套冗余的WinCC服务器(CP1613卡)和S7-300PLC(CP343-1卡)建立以太网S7通讯连接.

网友D:
xlmpsl:

在你的方案基础上, 推荐使用多客户机. 也就是说, 在一台多客户机上可以浏览5套冗余的WinCC服务器数据, 同时对5套冗余的WinCC服务器发操作员命令.

在中控室, 安装一台多客户机上. 150台S7-300PLC数据尽收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