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M2T PLC和电脑RS232连线

楼主(2007-03-06):
谢谢各位大侠!如有此种PLC和电脑RS232连线的请联系!
0769-83842178卢先生

网友A:
估计很难找到

网友B:
楼主还有这么老的好东西啊!松下FP-M系列是RS232通讯的,用松下8513编程电缆就可与触摸屏等外设通讯(触摸屏要设置成“松下协议”-RS232通讯)。这根三线电缆很简单的,完全可以用鼠标线自制(到我的博客上找找接线图)。

网友B:
用松下AFC8513编程电缆,就可以与电脑RS232串口连接。用松下 FPWIN-GR 编程软件,选“FP-M C20R、C20T、C32T”这一档就可以上传、下载程序和实时监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