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6):
为什么我用LD-SHIFT-HR-1001-FUN49-000-000#(4位密码)就是无法有效设置密码呢。。。

网友A:
你的PLC什么型号的

楼主:
我的型号是CPM2A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原因是在输入完HR1001后没有按“WRITE”键。。。。谢谢您的热心指教。。今后有问题还要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