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6):
我的XP原来装了一个WICC6。0,现在装wincc flexible 2005时总是提示要重启,重启N次还是不得,怎么回事?

网友A:
西门子的东西就是这样,不光是wincc,step7也是这样的
只能重新装系统,然后先装这个软件再装其他软件因为这个我郁闷好几次了

网友B:
wincc flexible 2005
好用吗,他能与数据库连接 并能加载控件直接显示表中的所以记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