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0TCP通讯问题

楼主(2007-03-06):
我现在有两台电脑,使用TCP/IP网线通过工业用SWITCH与一台S300PLC连接.第一台电脑用STEP7软件对PLC内存进行监控,第二台电脑使用OPCSEVER与PLC进行通讯,当两台电脑同时与PLC进行通讯时,第二台电脑与PLC的通讯速度明显下降.如果第一台电脑不对PLC内存进行监控第二台电脑的通讯速度就会恢复正常!请问各位老大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谢谢了!

网友A:
OPC Server与PLC进行通讯, 非常消耗工业以太网的资源!

为什么不用上位机(WinCC Server或者iFix Server等)来和S7-300PLC通讯?

网友B:
监控本身就耗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