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6):
各位老大:小弟有个问题咨询一下,望赐教:110KW电机的启动瞬间电流的值超过了400A,这种 现象是否正常 ?     注:是自耦降压启动;110KW电机的额定电流为200A,不带负载时的电流为40A。

网友A:
应该还大

网友B:
非常正常

网友C(2007-09-05):
很正常,启动电流应该是额定电流的4-6倍

网友D:
用软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E:
很低了!  我们这里110KW电机启动有800A的电流

网友F(2008-01-20):
启动电流就应该大

网友G:
正常转换后就下来了~转换后还高的话准备工具得啦!不怕烧坏了老板顶起~我们笑起就得啦

网友H:
这是很正常的事,电机启动电流一般在2~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