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6):
兄弟有一台很久前的OMRON PLC,近来出现了故障.由于没有相应的软件,无法进行操作,麻烦哪位大哥有请给兄弟一个,跪谢

型号如下:SYSMAC  C200H  CPU01和SYSMAC  C20两种型号,软件应该是一种的,据说是OMRON的SSS软件,请有的老大看到联系一下我,购买也是可以的

另外还想请问一下,和泉的HG3A-SS23VT-B的触摸屏是用什么软件读取程序的,有的话也可以购买的,谢谢了

网友A:
c200h cpu01 软件用CX-P 即可 很普通的 不过需要模块才能和电脑连接的 C20的软件用SSS或SYSWIN 不过和电脑连要模块的 你还是用手编弄弄算了
我处理过很多次了

和泉的触摸屏没处理过

有问题 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