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6):
请教 OMRON  手持编程器 PR015 如何加密和解密

网友A:
加密:LD-SHIFT-HR-1001-FUN49-000-000#(4位密码)断电上电即可。
解密:SET-NOT-REST-MOT,屏幕显示????,输入密码即可。

楼主:
你给我的解答,非常感谢,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输入LD-SHIFT-HR--
我的PLC 是C40P

网友B:
C40P不适用这种方式吧;

网友C:
C系列P型没有加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