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换代请教

楼主(2007-03-06):
我目前使用的PLC是C200HE CPU42,输入为C200H-ID212,输出为C200H-OC225,模拟量为C200H-AD003,C200H-DA004,我想进行更新换代为一个具有通讯功能的PLC,同时尽量保留原有的输入输出模板,请教各位大虾应换为哪个型号比较好?

楼主:
各位大侠,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看一下CS1系列,好象能通用C200系列的模块.

网友B:
"具有通讯功能的PLC"你的不带吗?还是想上E

网友C:
C200HE-CPU42上有RS232;

楼主:
我要组网的

网友C:
几台连网的话加一个C200H-LK401的通讯模块;

网友D:
你要组什么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