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06):
请教各位高手:模拟量模组输出的块程序怎么做呀?
                    在几个采集的变量选择最小的再输出?
                     谢谢各位高手了!!!
                     小弟急呀

网友A:
你用了什么做数据处理的,软件平台是什么?不过都很简单。

楼主:
s7-300PLC
采用4-20MA的数据输入,通过组态王来做过磅单,编程时该如何编呢?
比如:一辆车过去,存入一个数据,当该车再出来时又要产生一个数据,
请教高手教几招。

楼主:
模拟量模组输出的块程序怎么做呀
在几个采集的变量选择最小的再输出?
我用s7-300的PLC做的,比较很麻烦,有比较简单的吗?

谢谢各位高手了!!!
小弟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