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电流振荡求教

楼主(2007-03-06):
6RA70用于直流主从控制4台直流电机,采用的电压,电流反馈,在运行过程中,电流产生振荡,造成减速齿箱齿轮磨损严重,求教解决方法.

网友A:
要是改造的箱子,把P160加点数值:0.01

网友B:
调速器的容量是不是和电机的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