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6):
请问各位朋友谁有欧姆龙仿真软件说明书,我想要sonhh@163.com谢谢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啥说明书,选择需要模拟的PLC型号,如果没有你要选择的型号,说明模拟器不支持,将你的程序中PLC型号改成能模拟的PLC型号,然后选择运行,对照着你梯形图自己给个信号就可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