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6):
我遇到过一个问题:吸尘器的电机线圈烧了,重新绕好后,试机正常,火花也很小。最后装机时,不小心,把碳刷碰掉了一点儿角(就是碳刷与转子接触的部位),装好之后再试机,发现火花很大,碳刷烧得很厉害,并有打火的气味。之后,我怎么修复碳刷也没解决打火的问题。请教各位指点!

网友A:
碳刷接触面没处理好

网友B:
可能是接触面脏

网友C:
打磨碳刷,还有你是怎么碰的,是不是把刷握的角度变了,重新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