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7):
问一下K型热电偶外型带一层铁网的那种,最远多少米有效100多米可以吗?
谢谢各位

山东希曼顿给你一个满意的服务。

网友A:
完全可以!

楼主:
不是把我的客户在买补偿导线是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山东希曼顿给你一个满意的服务。

楼主:
还在吗问问可以吗
不会有误差吗
山东希曼顿给你一个满意的服务。

网友B:
从原理上看,应该可以,因为是传输的电势,不是电流,

网友C:
呵呵!
可以的,前提是你的补偿导线的材质和热电偶的丝材材质(即合金丝的成分比)是一样的,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网友D(2007-04-23):
实浅证明,完全可以,精度也不受影响.

楼主(2007-06-15):
谢谢各位高手了,谢谢啊
山东希曼顿给你一个满意的服务。

网友E(2008-06-25):
对动圈仪表补偿导线的阻值是有要求的.

网友F:
请问普通热点偶对测量介质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