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度变送器三线制与四线制各自的特点,区别

楼主(2007-03-07):
(无正文)

网友A:
三线制使用相同材质的三根导线连接铂电阻,采用补偿电路来抵消由于引线电阻引起的误差,但导线过长,误差也不可接受;四线制采用两根导线提供电流源,两根导线取样铂电阻两端的电压值,理论上没有温度取样误差。但三线制可节省一根导线,而且大多数场合亦满足要求,故而是大多数温度控制领域采取的方式。

网友B:
说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说得不简单得怎么说?

楼主:
三线制还是有点模糊

楼主(2007-07-29):
能介绍下三线制的补偿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C:
看看有帮助没有

网友C:
刚才没弄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