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7):
我们厂买了1台旧的电动葫芦,电机制动(刹车)线圈是用直流的,有个桥直流,请教高手它的工作电压是几V的,因该怎么接法?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是接一根相线,还有一根线接电机的星形点.

网友B:
有220V 和380V的,要注意

网友C(2007-07-04):
量一下,交流输入有380V,有220V,输出直流也有170V,也有90V,要看好哦。

网友C:
只要判断出刹车器的输入是直流170伏,还是90伏,就可以了。大部分刹车器是170伏的,也有个别90伏或者其它电压的。然后电话我,给你选择合适的刹车整流器。如果无法判断也可以寄给我,我给你测出来。

网友D(2011-06-28):
紧急求助电动葫芦电机制动接法

网友E(2011-10-10):
来看看起重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