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7):
诚心请教高手:
单相电容电机中启动绕组中两个电容的大小如何计算?使用进晶闸管来切断启动电容的控制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A:
启动绕组中一个电容就够了八

楼主:
正常运行时只要一个,但在启动是还需要一个,当启动转速达到80%是就用晶闸管切断启动电容,只留运行电容。
请高手指点指点,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运行时只要一个,但在启动是还需要一个,当启动转速达到80%是就用晶闸管切断启动电容,只留运行电容。
请高手指点指点,本人不胜感激
还是用离心开关切换的好。简单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