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3-08):
本人是PLC初学着
用的是三菱PLC
现有问题想请教大家!我的机器上现要根据要求把一个动力滚筒的速度变为另一个的几倍
应如何编写呢?

网友A:
你那滚筒电机是可调速的吗?什么电机?

楼主:
shi是的
变频电机

楼主:
是可调速的
是变频电机
请问要如何实现呢
程序要如何编写呢

网友A:
修改变频起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1根据变频器的多速段控制段子数选出PLC上的几个输出点连接到变频器根据控制要求对输出点进行编程
2使用模拟量单元提供模拟信号输出制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缎子

网友C:
6楼的说的对

楼主:
na 那比方说,我要求某个长度和我的滚筒周长进行比较,如滚筒是固定值为1,另一参数为变值X。用X/1来控制滚筒的速度是另一个滚筒的几倍。要如何编写这个程序?

网友A:
可以用模拟量单元提供模拟信号输出制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

楼主:
wo  我知道点
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编写啊
请各位大侠提供点样例好吗?
编程的例子

楼主:
怎么修改呢?

楼主:
qing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吧